E5-471g 用电池 3V 下管保护!

楼主(2020-06-10):
这个机器有点鬼的  插适配器和电池 短时间内没任何问题!超过20分钟 以上单电池的话  3V 下管控制就5V保护了!不触发 无待机!单用适配器正常!就是说电池不能长时间插在电脑上 !3V 电容和IC都换过了 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!

找到原因了  论坛有个帖子讲解了   你们去仔细看下  充电和开机的LED灯珠   有没有泛黄!直接拆掉或者更换!这个通病不是我发现的 是论坛一个兄弟发现的!

网友:
还没修到这个故障

网友:
之前遇到一台,最后也没修好

网友:
这种不好搞啊 估计是检测问题 就是检测电磁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