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GTX1050 2G 128B谁有这个芯片的PDF?

楼主(2020-06-10):
一块索泰GTX1050 2G 128B小显卡1050的无核心电压,看电路VDDS的电压是一个丝印53603A的芯片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不知道EN和PG是哪个脚,哪个大佬有的话分享一下谢谢!

网友:
有谁能找到吗大神

网友(2020-07-13):
这个 TPS53603A 从淘宝一个店铺里的链接看,貌似和 TPS51601A 是可以代换的,或是一类的东东。楼主可以看看外围电路,如果差不多的话,应该是个MOS驱动IC

网友(2022-07-13):
1, BST
2,IN
3,EN
4,VCC
5.DRVL
6,PGND
7.SWN
8,DRVH
9.TP(GND_