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18不开机雷电接口供电短路新故障

楼主(2020-06-10):
离开这个行业好久了。这次架不住好友的游说,辗转多手,终于送到了我工作室。到手后,已经有烧鸡的痕迹。苹果主板整体散热,除非电压和电流大到一定程度(这也是新故障出现的原因)。一般我不推荐在苹果主板上做烧鸡操作。

论坛里有类似的维修经验和检查步骤,我就直接发结果了

这个板号还没查到类似的资料。图纸也没找到。但是故障都是雷电接口的升压对地短路。
上面的俩USB控制芯片还没来得及安装上去。

这个位置和网站上的资料有很大区别。这里的俩芯片和短路的电容没有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翘起的电容就是短路的电容。拆掉后一定要安装上330以上的贴片胆电容。换之前建议查一下换上去的电容耐温系数。我这个来回折腾了好几次。耐温80摄氏度以下的用不了一个星期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。如果拆了该电容不安装。会出现USB连接不稳定的情况。到时候开机后会频繁断开重新连接USB和雷电接口设备

网友A:
苹果我们这边好少 一共五年修了三台笔记本苹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我们这边好少 一共五年修了三台笔记本苹果的

还行吧。之前专修过一段时间苹果。后来资料越来越少,USB芯片都带程序了。

网友:
苹果的usb还带程序吗,涨知识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

网友:
确实是涨知识啦

网友:
这种钽电容用cpu滤波的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