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求助

楼主(2020-06-10):
跪求各位师傅,客户的AOC显示器主板场管炸裂,附近还有个R938电阻,不知道多少阻值,求图纸!感谢!

网友A:
没看到R938,一般按经验是检测电阻,找下管理芯片的应用电路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R938,一般按经验是检测电阻,找下管理芯片的应用电路不就知道了

我先用同型号的场管装上试试,正300是正常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