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OG CROSSHAIR VI HERO(C6H)AM4主板点不亮小修

楼主(2020-06-10):
接同行主板华硕C6H,AM4接口X370芯片组主板,描述不上电。
收到后打了12V 5V 3.3V对地阻值,无发现异常,接上CPU供电小4PIN与24PIN供电,短接绿线黑线可以强制上电,可排除短路。

测量AM4需要的待机0.9V与1.8V供电,均存在。测量32.768K晶振,有波形。

怀疑ROG主板是否存在开机PSON信号断线,短接了开机排针以后,再短接24PIN的绿线黑线强制上电,发现板载DEBUG灯不跑代码。(为什么会有这怀疑,后面解释)

仔细观察主板,发现左上角内存槽边缘一个电感有异常,一边翘起。

补好之后,再次短接开机排针,再次短接24PIN绿线黑线,发现诊断卡连续跑代码,并在内存这块停住。当然此时没上内存。

这下该解释为何这么做
现在大部分ROG板子,IO的PSON引脚会到一个三极管的E极,这个三极管的C极通往24PIN的绿线,B极受控于ROG超级EC。但往往这个B极电压会出问题,为什么会出问题,这个没法解释,毕竟不是华硕研发人员。而且通常这类设计,会在三极管附近留下个电阻焊盘,目的就是用来连通三极管的C、E两极,确保IO的PSON能直接到24PIN排插绿线。(以前发过华硕X99主板不上电也是类似原因)

此板IO型号为IT8665E,通过查华硕相似类型同IO主板得知此IO的73叫为PSON。再点开机排针之后发现此脚电压确实会从4.43V拉底成0V,代表PS_ON确实有正常拉底。接下来目的明确,跑电路找这个三极管,而且范围也很明确,就是在ROG,或者TPU芯片附近。果不其然,在TPU芯片附近,找到这个三极管。测量下发现C极确实到24PIN绿线,E极跟IO的PS_ON连通。(这里要特别感谢下霄神,没他的150元华硕ZENITH EXTREME线程撕裂者点位,我可能还得跑线确定IO的POSN到底是哪一脚,那张点位我就不共享了,因为加密绑定机器,到另外台电脑上就没法用,望理解。)

直接在焊盘上飞线连接。再次电源通电,点开机排针,此时主板顺利上电跑代码。之后接上内存与显卡,整机做系统测试拷机,无任何后续问题。

最后祝迅维越办越好,这是我的一点维修经验分享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大神重现江湖

网友:
点位都150了  维修收多少钱啊

网友:
小故障里有大道理!不服不行!

网友:
资料不错 这板子很新 没保修了

网友:
这主板看着挺新 挺霸气的啊

网友:
思天的贴写得很认真。

网友:
大神就是大神   ,如果是我半桶水 估计150的点位得考虑一下  ,技术不行 点位也白搭

网友:
这是n沟道小芝麻吧,源级被拉低后,栅极驱动漏极拉为低电平

网友:
大神有联系方式吗?认识一下

网友:
华硕这种带眼睛的芯片不好搞,基本上高端板都有这个芯片,管各路供电,与触发。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做工越来越好,返修率低了很多

网友:
这个位置什么不用门电路呢?有点纳闷。

网友:
高档主板 很少修到

网友:
膜拜思天大神,受教了

网友:
败家之眼主板,抖音戏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