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6换完C面总成喇叭没声了,请大姥们帮助一下

楼主(2020-06-10):
我自己换的C面总成
一切都很顺利 能开机 看一切都好,但没声了
我检查了如图

是可以检测到 这个设备的.但就是怎么拉 声音 音量条也没有声音,,内置麦也不好使
有知道的的大姥没..

网友:
线没有插吧

网友:
自己还的肯定不行,找专业维修人员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

网友:
这不可能 你还是学徒么 小老弟

网友:
如果是业余的,可能时有东西没插或者不小心把什么原件损坏。
如果是专业的,那就是点子黑慢慢排查啊

网友:
  送专业维修店吧,以免搞出更多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是同行吧,刚注册的,这种号知道问题也不要帮,让自己没饭吃

网友:
更换完后显示正常吗?看看显示器信息识别的正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