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N5110 电流上到0.6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06-10):
N5110 电流上到0.6掉电维修

客户送修DELL N5110开机电流上到0.6掉电
最怕掉电,硬着头皮拆机。
BIOS电池放电  拆成裸板,上电,电流一下上到1.6,心想捡钱了。应该亮机了。

拆CPU铜管风扇清理灰尘,再装机。正常开机。心想这钱挣得太容易了吧

开机装鲁大娘测测温度,压力测试,不到5分钟掉电关机。心想估计是散热系统不行,继续拆机拿出珍藏版的硅脂重新涂抹。

再开机,涛声依旧。手摸铜管温度均匀,没有异常。

搜索论坛,没有类似问题。继续思索。

这个机器三块分开的板【一大二小】

最小化测测,拆掉右侧带无线网卡的板子,上机,鲁大师压力测试20分钟正常。

装上带无线网卡的小板,故障依旧。至此找到问题。

背面USB3.0芯片温度异常   tusb7320

拆掉tusb7320,开机正常,这个芯片有点难焊,客户着急取机器。左侧装个USB-hub代用。至此维修结束

另附亮机BIOS,需要可以下载

网友:
题主很认真 学习

网友A:
可惜了 装上试试说不定不是他的问题 带着遗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惜了 装上试试说不定不是他的问题 带着遗憾啊

别想多了,我前几天修了个进水的手机处理完能开机之后,前摄像闪光灯常亮,我查了下是充电管控制的,在前面应该是CPU控制,难道干CPU么,你错了,常亮的话,拆掉前摄闪光灯就好了,告诉客户前摄闪光灯坏了,换一个100配件缺料。人家不换,直接给我维修费150元。岂不是美滋滋。还有楼主这个就是这个芯片坏了,这种芯片不像PWM供电的芯片,拆了好了,就是他坏了。你是刚入行吧。

网友B:
这个是有点难拆哦

网友:
哎没有修过

网友:
学习了,还好最后找出了问题

网友:
这款确实爱坏,bga那款坏的少

网友:
           排除法,稳准狠。

网友:
写的很好,学习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机器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维修经验,值得学习

网友:
可以的哦!顶

网友:
无线网卡板应该拍出来的,这样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有点难拆哦
好拆,就是不好焊,容易接触不好

网友:
我遇到一样的 开机报警2声不亮,拆掉TUSB7320就不报警了

网友:
掉电的问题 。不好说 各种问题 。有些号修。有些不好修

网友:
这也属于捡钱了

网友:
的确是这个小板故障率挺高的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网卡芯片发烫的

网友:
无线网卡板应该拍出来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