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 1080 TI显存故障求救

楼主(2020-06-10):
手里一张GTX1080 TI的显卡,不能进windows,用mats测试D组高位显存故障

找到对应的显存颗粒后,上电用手摸芯片不烫,判断应该是虚焊,因为之前遇到显存坏的芯片都特别烫。

拆下显存芯片重新植球后焊接回去,能进windows了,看起来一切正常,驱动也能正常安装。

跑个甜甜圈测试一下吧,结果跑了一会儿,显卡温度就飙升到80度,突然黑屏,然后花屏了
而且关机后再也不能进入windows了,开机BIOS界面就开始花,和刚拿到显卡情况一模一样。

又回到mats重新测试,还是D组高位显存坏,这就有点奇怪了。
不死心的我,又重新拆下显存重新植球,果然好了,再跑甜甜圈,又挂了。

请教一下论坛的师傅这是不是显存坏了,还是GPU虚焊?
因为实在迫不得已,不想重焊GPU。

网友A:
最好能更换显存。我也小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能更换显存。我也小白

缘分,正好这个显卡是MSI的,这个GDDR5X显存不便宜呢,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显存坏了。

网友B:
加焊GPU  还是一样 就放弃吧

网友:
谢谢建议,买2片回来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GPU  还是一样 就放弃吧

不到最后时刻,坚决不动GPU。

主要是水平不行,昨天修一块花屏GTX 1070,换显存无效,GPU重新植球后短路了,说多了都是泪。

网友:
回植一下核心就好了,干就是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换显存,先小后大。当然你可以手工打下阻值

显存芯片和内存芯片,超级超级容易坏的。特别是那些山寨内存条,自己打过丝印的那种

网友C:
为什么RD ERR 都是错误? WR ERR 就一个错?
判断损坏的依据不看RD ERR吗?

网友D:
显存拆下来以后,对照GDDR5X的信号定义去测显存脚位对地阻值啊,有短路或者开路很容易找出来的。还有那种GDDR5X 球很小,芯片也很脆弱,吹装一两次挂了也不奇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存拆下来以后,对照GDDR5X的信号定义去测显存脚位对地阻值啊,有短路或者开路很容易找出来的。还有那种GD ...

两次拆下来重新焊接回去都正常,这是我对显存是否损坏存在疑问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RD ERR 都是错误? WR ERR 就一个错?
判断损坏的依据不看RD ERR吗?

这个不太懂,我一直都是找不一样的一组,如果所有显存都错误,可能是软件问题。

网友:
你修显示卡技术不行!你把显存 报错的这个芯片 换到其他位置!如果软件测试位置改变了 就是那颗坏了!这样简单的事情  如果软件测试还是原来位置坏就是GPu

网友:
老哥这是什么牌子的显卡,我想收一块1080ti自用,或者2070s 2080

网友E:
这个肯定是核芯虚焊了,不可能就剩一个显存是正常的,你加焊一下核心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肯定是核芯虚焊了,不可能就剩一个显存是正常的,你加焊一下核心就知道了。

植球上机短路,应该是焊接温度高了爆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GPU  还是一样 就放弃吧

这样就对了。别没事就GPU虚焊GPU虚焊。

拆了显存打下显存数位线的值,看是不是过孔有问题。很多时候所谓的GPU虚焊,显存虚焊,加焊下就好,多半是下面过孔出问题了。

还有时是倒装封装出了问题,如果GPU封装出了问题,也是加焊下就好,过过就不行了。

所以有大神说:花屏卡不修

网友:
说个过来人经验:
1,单个位置或者双个位置的显存读写错误,换其余位置好显存替换。如果就此修复,那代表之前仅仅是显存虚焊罢了。还是花屏,那么看定位软件错误的地方。A,不同位置:代表显存确实存在坏块,显存不良;B,相同位置:代表核心或者PCB相关问题。
2,回到上面的B选项,一般我遇到B选项(遇到很多,实际二修卡都是这样)直接拆核心,PCB清理好,冷板测量错误显存位置到核心的PCB走线是否存在问题,如果有问题,能过孔修复的修复,不能修复的直接放弃。如果没问题,那么核心重植球,能修复的修复,不能修复的,视情况换核心修复或者按报废处理。
修花屏卡其实就这么几套,没特别的,有软件属于事半功倍。当然有时候也确实折磨人。当然了,离不开的万年手工问题,手工就得练练练练练,别想着走捷径。最后祝楼主早日变成修卡达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