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大家 这个U18芯片什么作用 能不能去掉

楼主(2020-06-10):
请教下大家 这个U18芯片什么作用 能不能去掉

网友:
不是控制EN_5V_3V的吗?去掉则不受控

网友:
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随便改咯,快维的话可以,

网友A:
温控芯片,可以去掉

网友:
这怎么是温控芯片呢?误导人家可不好。这个芯片是出复位信号的,带延迟,有时序要求,怎么可以乱搞?两个输出脚,一个低电平有效,开漏输出,一个高电平有效,内部有上上拉。

网友:
这不是控制EN_5V_3V的吗               别去掉             板子上做了的每个元件 必定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  !

网友:
开启3~5V吧,不要拆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温控芯片,可以去掉

在这个图纸上你从哪看出来是温控芯片的,你在迅维咋学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这个图纸上你从哪看出来是温控芯片的,你在迅维咋学得

看错了,尴尬

网友:
重新回答一下,这芯片作用是定时重启用的,或者通过功能键重启,不建议去掉
他只要没有拉低3V 5V开启就没必要去掉

网友:
看图纸你只会看U18不会看周边的文字?看来看图纸这一关你没入门,注意养成仔细看图纸周边说明的习惯,对你分析电路有极大帮助,再看看右边的文字相信你有发现,只能帮你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了

网友C:
我想教你思路比直接说出来要好吧,嘿嘿!有好多问题比如屏蔽独显,屏蔽内存等都能在部分图纸描述中找到答案的,最右下角有的图纸会标注这是哪个模块的电路,类似工厂零件图的工件名称,

网友:
如果没有相同的芯片的话,可以把芯片去掉,把7脚4脚相连接试一试,这只是权宜之计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延时芯片,延时关机用的。

网友:
楼主发图纸出来分享下,这个好像是什么复位后产生EN 3V 5V的

网友:
呵呵,这个可以人为排除

网友:
是不是触发器呀?按了触发开关之后这个芯片开启s5电压?我猜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延时电路,理论上去掉可以4脚7脚相连接。

网友:
前后隔离不能去,

网友:
进液还有通病?

网友:
4脚7脚相连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想教你思路比直接说出来要好吧,嘿嘿!有好多问题比如屏蔽独显,屏蔽内存等都能在部分图纸描述中找到答案的,最右下角有的图纸会标注这是哪个模块的电路,类似工厂零件图的工件名称,

大佬在外国吗?凌晨5点多还在回贴

网友:
可以取掉、去掉前提不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