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插拔一下ATX插头才能开机

楼主(2020-06-10):
  一台七彩虹C.H81M.HD主板,插上电源插头,开不了机;但只要插拔一下ATX插头就能开机。测量PWR-ON针脚,插拔前1V左右,插拔后5V。标着VR1的1117SA:1脚在插拔前0.5V左右,插拔后2V左右;2脚也相应的在0.8V和5V。
   只要开机后,不断开电源插头可以正常开启,否则就必须插拔ATX插头。

网友:
检查线路有无虚焊或接触不良,电源空载试机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上面表述有错,开机针脚正常是3.3V。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857101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8&p_u=1259931
看过这个贴好像跟我的情况相似,据3楼说是一电容拆了就行。但没具体说是哪个,我想了一下应该是跟1117SA 2脚连的电容吧,拆下真就行了。不死心,找一个钽电容换上,结果依旧,没办法,只好又拆了。

网友:
现在迅维里面的大师傅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面表述有错,开机针脚正常是3.3V。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 ...

俺学习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检查ATX旁边的小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