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爱普生690K针式打印机开机所有灯都闪,不工作

楼主(2020-06-10):
爱普生690K针式打印机开机所有灯都闪,不工作,主板换了 ,打印头替换了,都无果,求哪位大师遇到过这个问题的给指点下,谢谢

网友A:
数据板也换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数据板也换了吗?

是的  电源板驱动主板都换了  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 电源板驱动主板都换了  还是不行

检查按键板,或者外壳接地之类的,激光打印机接地会引起一些奇怪的问题,针式打印机搞得少!

网友C:
我的经验,主板上的线缆插错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经验,主板上的线缆插错了

这个真不好判断,都会引起,主要是要细心,如果真是线错了,

我都觉得尴尬

,如果线没插错,感觉还是数据板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真不好判断,都会引起,主要是要细心,如果真是线错了,我都觉得尴尬,如果线没插错,感觉还是数据板 ...

呵呵  线不会错的  驱动板也换掉了  还是不行   打印头 和马达电机都换了 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 线不会错的  驱动板也换掉了  还是不行   打印头 和马达电机都换了 还是不行

再买驱动板

网友D:
字车复位传感器和字车马达

网友(2020-11-05):
引用 网友D:
字车复位传感器和字车马达

都换了  还是不行  无头绪啦

网友:
百度一下,恢复出厂设置清零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那么复杂吧。一般字车电机。主板。打印头。
换了这么多。为啥关键地方没换。三灯闪顺序。排线。打印头。电机。主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