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三极管和场管把头搞大了,求解释

楼主(2020-06-10):
q435导通后r2770过来的电压被拉低,那么q434的2脚不是0吗?

这个j.1的mos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呢,好不容易找到pdf,看不懂

网友:
B站看看视频吧,https://b23.tv/v8Bm2Y

网友:
这个是复位电路,很典型,你还是三极管的基础知识匮乏,先了解三极管的工作原理,就很好理解了,努力加油

网友A:
上图是NPN三极管,下图是场效应管,好像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吧

网友:
哎,又碰到一个需要饼哥洗脑的,兄弟,去迅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图是NPN三极管,下图是场效应管,好像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吧

知到是三极管和场管,基础知识我也看过了,但不是很明白

网友B:
看了,书上说b极加电后ec就导通,q435上面不是被拉低了吗,q434的2脚不该是低电平?

网友C:
建议学下基础,快餐选手走不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学下基础,快餐选手走不远的

学过了,智商低没办法。你们只需告诉我第一张图的q434的b极为什么不是0v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了,书上说b极加电后ec就导通,q435上面不是被拉低了吗,q434的2脚不该是低电平?

2脚0V不是低电平吗?

网友D:
p沟mos,s接地,g侧高电压才导通,不懂复位电路,右边的mos应该触发后截止了

网友E:
我也不懂,路过学学,三极管特性貌似比mos要复杂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也不懂,路过学学,三极管特性貌似比mos要复杂多了

特性和原理是知道,但是像图一那样拉来拉去的,明明拉低了,怎么会不是0v?

网友F:
2脚是基极0.6V左右,三极管导通,1.3脚相当于间接短路,此时3脚是没有电压的,控制后面场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特性和原理是知道,但是像图一那样拉来拉去的,明明拉低了,怎么会不是0v?

不知道啊,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沟mos,s接地,g侧高电压才导通,不懂复位电路,右边的mos应该触发后截止了

书上说0v不正常,把三极管拆了后就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2脚是基极0.6V左右,三极管导通,1.3脚相当于间接短路,此时3脚是没有电压的,控制后面场管

好像我没表达清楚

,书上说后面那个三极管2脚0不正常 ,拆掉后故障解决

网友G:
不懂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哟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懂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哟.

有图有字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沟mos,s接地,g侧高电压才导通,不懂复位电路,右边的mos应该触发后截止了

P沟应该是G侧低压导通吧,兄台是不是搞错了.还有图中的Q434应该是这个P沟的MOS管而不是三极管吧,是这样吗?

网友(2020-07-11):
来自: 广西河池
B站看看视频吧

网友:
n管435导通后到q434的2脚不会是0伏否则截止,n管高电平才能导通,q434的b级2脚是0伏那应该是435有问题,导通后不应是0∨输出,,我也是新手学习中

网友:
来自: 广西河池
识别方法: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

网友:
这两个都是NPN三极管,哪来的场管?

网友(2020-08-16):
零基础学起来还是挺难的

网友:
我也有点蒙圈了,图中那两个是三极管来的吧,另外sys-rst 在跳变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什么的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