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引起的 抖屏 闪屏 求大神给维修思路

楼主(2020-06-10):
主板引起的 抖屏 闪屏 求大神给维修思路 换过屏 换过屏线 确定是主板引起的。。
闪屏

网友:
来一张故障照片。。。

网友:
有时会是保险丝造成的,可以先更换保险丝再行测试

网友:
主板引起的这种问题很少吧,发图

网友:
这种问题,你换过屏和屏线了,就是主板上面的保险有问题,你可以量下保险阻值,在神舟上面蓝天代工的板大多数都是这种问题

网友:
抖屏 就跟类似 通病的140 中厚 三星屏相似 那个颜色异常的闪 10S时间 8秒正常 1-2S 闪 有颜色拉丝 另外偶尔黑屏 就是那种闪一下 电压确定 无高低跳变!!!

网友:
是不是雷神或者那种神舟之类的

网友:
外接正常吗?在就是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加焊试试,当然能换是最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