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s367.38.1

楼主(2020-06-10):
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:
楼主,软件发过来我仔仔细细的帮你研究一下

林中雨 -2

网友A:
编译错误,错误信息还在上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编译错误,错误信息还在上面。

上面有个未规定声明 [-Werror=implicit-int]
还有个 mods_pci_table 变量错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编译错误,错误信息还在上面。

大神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应该是缺少库,“光说头疼发烧”,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不舒服哦。

网友:
不是中文路径的原因?

网友:
就不能放在英文路径下在运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缺少库,“光说头疼发烧”,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不舒服哦。

看了你关于MATS的贴子,要把哪些模块放到etc/module文件里能开机自动加载?谢谢

网友:
你这什么系统,为什么有中文的路径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神应该怎么解决?

楼主搞定了吗,我也遇到这问题

网友:
没有下载到ubuntu的版,没法测试

网友:
一个小U盘就可以搞定的事,非要装个linux系统再安装。youtube上有教程,一步一步教你,自己找吧

网友:
在论坛里看到好像是ubuntu系统太高,下载14.4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搞定了吗,我也遇到这问题

搞定了,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,有时候是gpu问题 搞老半天显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