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6502S输出15V求助

楼主(2020-06-10):
一个LLC金牌全模组电源,原故障是PS113假焊不启动,补焊后电源能启动,但PFC驱动CM6502的10脚 输出15V,串在220V端的灯泡亮了。拆下驱动小板,检查CM6502及其他元件均无发现坏件。请教一下这个IC的工作原理。谢谢

网友:
更换过CM6502,故障不变

网友:
主动PFC串灯亮是常见的,不一定是有故障.......

网友:
输出15v电压有点高 你的灯泡最好用200w的 因为一般pfc100w灯 带不动电源  一般都这样的

网友(2020-08-18):
主动PFC不实用,以前的串联灯泡维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