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20-06-11):
求助主板上有没有7.7V的电压

网友A:
主板12V,5v,3.3v,1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12V,5v,3.3v,1.2v

内存旁边3个mos管,都有7.7v的电压,不知道正常不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MOS管的G脚电压。你要首先搞清楚是什么电压,才能确定是不是正常的,

网友:
盲测,没说哪里电压

网友B:
什么主板  给个图片来好看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主板  给个图片来好看一些

就这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