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蓝天W65S0 这是一种全新的开机掉电故障 非六脚管

楼主(2020-06-11):
好久未发帖了,今天趁游戏更新,闲来无事,水上一贴

接修一台神舟战神笔记本,蓝天的W65SD模具。

先看下主板正反面图

蓝天四代的主板,很常见,修过的没有成千也有上百了,常见通病有南桥短路,六脚双MOS导致掉电以及触发信号导致开关按键失效等

OK  下面再来介绍一下此机  客户描述故障为开机后十分钟以内会风扇狂转然后掉电,有些时候还会不触发。我这一听故障描述心想这不是小六脚管  送钱的故障啊  然而并不是

接手后呢,插电开机确实跟客户描述的一样,能点亮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了,但是跟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,此机的掉电是直接掉到底,电流掉成0.001,并且掉电后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而且有时候插电就是这个电流,不触发。六脚管引起的掉电不会直接掉到底,只会掉到待机状态

掉电后测量发现电感3V没有,但是待机芯片的线性3/5V是正常产生的,

说下这款主板的电感3V是一直都有的,并不受任何信号控制,插电就应该产生。

此机呢是我同事先维修的,他坚信是待机电路存在问题,更换了待机芯片,3V的上下管,以及滤波电容。故障依旧

他在待机电路这边死磕了两三小时,然后我接盘

到我手之后,是插电0.001,不触发,偶尔能触发亮机,但是也会马上掉电到0.001

插电后万用表测电感3V没有  示波器测结果如下

3V是出来过的。但是只坚挺了2毫秒就直线下降了

前面说了,3V不受任何控制,

3V产生电路同事也都换过了。所以判断问题出在3V后级负载上面。

3V去的有点多,挨个拆的话不现实,可调电源接电3.3V烧机试试

烧机电流0.37A,待机芯片发烫,断开3V节点继续烧机

发现问题  插电一瞬间会5A大电流,但是会随即掉到0.086

但是测量3V对地阻值并没有短路

多次接电后南桥晶片异常发烫   mmp又是通病南桥,要短路就直接短 搞这种奇葩故障

拆掉南桥之后多次插电3V均能正常产生,就是南桥导致3V负载变大  所以掉电

更换南桥后故障解决

烤机测试再也没有掉电的情况,顺便把他的通病六脚管一并换掉,减少返修率

水贴结束   望加分

 会员1270254100鑫豆2025-5-29 13:05
 会员801147100鑫豆2025-5-20 10:04
 会员1343568100鑫豆2025-5-20 09:23
 会员518681100鑫豆2025-5-20 09:08
 会员669249100鑫豆2025-5-20 08:54

网友:
MMD,我几年前的一个板估计也是桥,当时也是时好时坏,一开始分压有问题,修好能开机了,用个一两天又回来了,后来因为板子便宜换了个。思路就是导火索,下次多个心眼。

网友:
我当时也量了3.3V后级对地阻值的,也是不短路,这个桥这么奇葩吗,要挂索性挂掉,非要来个心惊肉跳!回公司电脑端给你加分去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是各种故障,,,估计多的事 围绕这几个故障 多变,,致癌。。变动一发不可收拾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不错的!

网友:
这个不触发南桥短路的也多。

网友:
遇到过一个未来人类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这个样子,3V被拉低,阻值没问题,是桥挂了。

网友:
技术 不错 。现在都不想打桥 了

网友:
国产机这个桥问题的 超级多

网友:
这桥,在哪购的?换桥,重写BIOS吗?

网友:
一下回到解放前,4代桥问题真多。

网友:
真正技术 真正技术人才

网友:
南桥供电后瞬间出现短路故障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主板就是桥容易坏

网友:
看来有时候烧鸡大法还是用处多多啊

网友:
这板南桥坏的可多了

网友:
这种阻值正常,但通电短路是漏电吗

网友:
蓝天的机器品质堪忧啊。。

网友:
好帖子,学些了。

网友(2024-05-13):
为什么要断开节点烧鸡

网友(2025-05-20):
还我豆子,我还以为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