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 U5411_RF损坏导致开机卡白苹果维修

楼主(2020-06-11):
  故障机型:iPhone 6Plus

  故障现象:开机卡白苹果

  维修过程:首先上可调电源触发开机看电流,发现机器200MA起跳正常跳变到1A后变成定电流300MA。

  以往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多数是USB有问题导致的,判断是否是USB问题,让手机进入恢复模式看是否联机,发现果然不联机。

  拆下主板吧USB芯片拆掉,重新上电触发发现电流依旧是200MA起跳,看来不是USB芯片本身问题,那看来是USB供电有问题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USB附近供电对地值,发现USB的PP3V0_TRISTAR/PAC_VDD_3V0对地短路,通过点位图发现,这路供电是主电源发出经过USB,指纹升压芯片和U5411_RF,以往经验电源损坏的可能性不大,首先吧指纹升压芯片拆掉,上电故障依旧,既然还这样就把U5411_RF拆下,因为PP3V0_TRISTAR/PAC_VDD_3V0是通过L5408_RF给U5411_RF供电,为了测量是不是U5411_RF导致的先吧L5408_RF拆掉,上电触发发现起跳正常,重新装回USB手机正常开机。

  看来就是U5411_RF导致的,拆掉U5411_RF重新更换。

  装回L5408_RF,和指纹升压芯片测试所有功能正常,到此维修结束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!!每日一学!!哈哈哈!!

网友:
有没有先测那2个电容

网友:
把L5408_RF拆了就行

网友:
每 天看贴回巾 能学点知识 还能加下载分

网友:
看帖  加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手工是一个大难题

网友:
每日一学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经常坏的 维修过多台

网友:
厉害了楼主 楼主很有经验

网友:
每天都能涨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