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K主板内存不过

楼主(2020-06-11):
内存旁铜皮断

网友:
SPD供电 断线 很常见故障 捡到钱了

网友:
SPD供电 断线

网友A:
我的也是。但是这个烧断,都是客户自己把内存插反,才烧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。但是这个烧断,都是客户自己把内存插反,才烧的

插反内存?能插进去吗?

网友:
SPD供电缺失,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烧的地方处理好,能补原位补,不好补就
3.3飞针脚。

网友:
SPD在内存槽上能测到吧。

网友:
这里我喜欢一坨锡下去就OK了,哈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插反内存?能插进去吗?

一边下去了,经常遇到不过内存  内存槽 宽的那边第五个脚 烧没了

网友:
要想修电脑还得眼神好。

网友:
喜欢这种故障,捡钱的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边下去了,经常遇到不过内存  内存槽 宽的那边第五个脚 烧没了

对的,就是进去了一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边下去了,经常遇到不过内存  内存槽 宽的那边第五个脚 烧没了

带电插内存。如果是全断电再插内存,就不存在这种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边下去了,经常遇到不过内存  内存槽 宽的那边第五个脚 烧没了

好多用户现在都知道百度,电脑不显示  网上一查内存插拔下,有的运气好 弄好了,有的插不到位 或者斜了  之类烧了然后送修,很多的

网友:
SPD供电断线,拾钱了

网友:
我怎么没有遇到过这么容易查的故障。看来容易与不容易,还是看个人技术,说明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呀。

网友:
遇到几次SPD线烧断的了,是插内存引起的吗

网友:
秒捡钱了哦

网友:
直接用0Ω的电阻补上不知道可不可行

网友:
大佬们,SPD供电短路要查哪?

网友:
这是H81的通病  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