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返修台采购请教:带光学对位功能重要吗?

楼主(2020-06-11):
昨天在论坛问了一个GTX 1080TI的问题,听取大家意见后,决定重新补焊一遍BGA,只加焊,不取下来。目前工具只有这个铁板烧和热风枪,经过十几分钟加热后,
毫无意外,核心又短路了。
上次同样方法加热GTX 1070后也短路了。

因为显存芯片面积小,手工对位加热风枪焊接也没有问题,但是GPU还从来没有焊接成功过。
痛定思痛,决定购买一台BGA返修台,那么请教一下老师傅,返修台要不要带光学定位功能?

网友(点评):
拆以前用刀片贴着芯片四个角 在PCB上轻轻划两道。下次焊的时候 芯片边角对准你划的线就行

网友:
这一套光学定位的BGA 5w块钱,你还要买吗,

网友A:
本人还有两张收垃圾收来的TITAN V。如果能修好,还是能赚回返修台的一半成本吧。
如果光学定位确实非常有帮助,那就买。就怕花了冤枉钱,所以请教一下用过的师傅,谢谢。

毕竟之前焊接显存,发现不用对得很精确,焊接时候会自动对准,就是不知道GPU这么大一颗芯片是否还能自动拉直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本人还有两张收垃圾收来的TITAN V。如果能修好,还是能赚回返修台的一半成本吧。

既然有渠道,那下点本钱提升工具是必要的。工具事半功倍的利器,当然收工厉害的师傅风枪走遍天下也不是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有渠道,那下点本钱提升工具是必要的。工具事半功倍的利器,当然收工厉害的师傅风枪走遍天下也不是没 ...

是的,日常有渠道收购研究所便宜处理的坏显卡.

网友C:
不是工厂级别完全不需要

所有功能都是要额外掏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工厂级别完全不需要

所有功能都是要额外掏钱的

完全是业余的,偶尔帮朋友邻居修点东西,连维修铺都不是。只是去年无意中得到一块坏的GTX TITAN显卡,换了一片显存就复活了,从此上了修显卡的贼船。

网友D:
业余的买个普通bga就行了,光学几乎用不上,就是对线时显示器看的清楚点,而且光学的起步价几乎都是3w以上,除非你能买到便宜二手的

网友E:
上加热问题,受热面太小,局部温度过高。芯片内部爆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业余的买个普通bga就行了,光学几乎用不上,就是对线时显示器看的清楚点,而且光学的起步价几乎都是3w以上 ...

谢谢你的建议,干脆闲鱼先买一台不带光学热风返修台,如果不好用,再出掉也不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加热问题,受热面太小,局部温度过高。芯片内部爆珠了。

谢谢指教,买台返修台回来试试,看看还能不能救回。

网友:
不差银子可以买台玩玩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本人还有两张收垃圾收来的TITAN V。如果能修好,还是能赚回返修台的一半成本吧。
如果光学定位确实非常有 ...

这么说吧 光学对位我在工厂用过,就是方便对位置,通过棱镜折射的方式把两个图像进行对比(棱镜一般是日本的,你爱国就别买了哈哈)实际上,我们干维修的对位不是问题,这种核心比较重 建议你在做的时候在PCB和核心之间用点东西间隔一下,别让核心压得太下去。(把坏的内存、显存颗粒用刀片剥下来一层,垫GPU四角)GPU挂的原因就是你的风枪枪口太小 风过于集中。这种的话去闲鱼蹲一下,我自用的BGA是闲鱼收的一个卓茂的带触屏那种,主要是操作简单。加上物流费1800元,非常新。那兄弟买来基本没有用过。三温区的 就可以了 ,如果担心干不好 建议你在150度左右的温度设置曲线长一点,预热长一点 ,基本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真牛B,光学定位BGA盯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么说吧 光学对位我在工厂用过,就是方便对位置,通过棱镜折射的方式把两个图像进行对比(棱镜一般是日 ...

感谢你的经验分享。

网友:
这个主要还是靠手工熟练,别人用土炮照样成功率不比专业bga差

网友:
普通的就可以用!不需要光学对位的

网友:
你原来用的铁板烧,现在想一飞冲天,还是慢慢来吧,普通的就够用了,要那么精准做什么,除非你眼睛不好使了

网友:
闲鱼一台二手就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