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一讲新人修机走的弯路(我自己)nm a271待机高维修

楼主(2020-06-11):
昨天收到一台联想V1000,到手插电发现待机0.12,高,然后拆机。因为机器已经走了,我就打字吧,电流表拍不到了。。。
拆机后发现有进水,有人清理过,大概看了一下没有严重腐蚀断线,然后打了一遍对地,也都正常,,,继续插电,心想这么高的电流,应该很容易摸出来,
摸了一遍发现显卡发烫,我心里就???了,这难道是有地方漏电?测显卡供电0.2,然后二话不说就把显卡供电和上下管拆了,再次插电待机0.02差不多算是正常了吧,然后短接开机,无反应,这时候就挠头了,按照不触发测了一遍才发现没有扣小电池!
扣了电池自动加电了,。,,然后就回过头来看显卡这边的问题,把供电芯片上下管都装上,再插电,待机状态下发现显卡供电居然都出来了,我这个新手首先想到的是不是显卡的EN先出来了?测了一下还真有,查图纸发现是从桥出来的,这是桥u一体,心想难道桥下面有进液?然后看了下图纸,显卡开启有两路设计,还有一路SUSP#用来开启显卡供电的焊盘空着,测了一下待机状态没有电,触发才有,于是二话不说,就给他改到用susp #这一路了,然后插电测试待机0.02虽然还是有点高,但是也凑和。,,于是装机,装好发现插上硬盘待机更高了,有0。04,哎呀,头大了,闷头想了半天,忽然想起显卡供电没有5v它也不会出呀!但是这个电压属于S0电压,待机怎么会有???于是就拆机,开始查转换电压部分电路,发现5v转换管待机状态后级有电压,栅极18.6v,这就不对了,再往前查,发现SUSP的5v上拉100K电阻由于进水腐蚀了一头,就是图中的R157,于是找电阻刮焊盘不在话下,显卡开启也改了回来,再次插电,待机0.01.触发上电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。唉,这玩意真是个细心活啊,要是我刚开始就细心点,这机器半小时就秒了,也不至于搞了一下午

网友:
思路很好,值得我学习

网友A:
皇天不负有心人 修好了就行  可以收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皇天不负有心人 修好了就行  可以收钱了

对啊,这都是经验啊,我之前都没想过这么多,就找短路的地方的

网友:
这样修来印象深  通过观察发现腐蚀的 就没有查电路这样能总结经验 提高分析能力

网友B:
进水的机器 必须 仔细 检查

网友:
都是好经验啊,学习学习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看帖加分 一举两得

网友:
楼主专业又认真,向您学习!

网友C:
这个机器最多的就是CPU空焊

网友D:
得到了经验成长值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理论扎实,虽然走了点弯路,结果完美。

网友E:
能搞定转换电路,就能修一部分机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的机器 必须 仔细 检查

是啊,我这一个老师傅就特别眼尖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最多的就是CPU空焊

是嘛,学到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搞定转换电路,就能修一部分机器了

嘿嘿,开机掉电有时候也和这个有关系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得到了经验成长值了

是啊谢谢啦

网友:
跟着图纸看完了

nma271 (1)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