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X230的VCC3M对地偏低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6-11):
rt
X230的VCC3M对地偏低,只有55,vcc5m就有一百多,烧鸡又烧不出来,我对着点位,把VCC3M能去的地方拆了一遍,还是一样,大佬们有没有好办法解决微短的问题啊

网友A:
是什么故障,说清楚点

网友B:
这种太恶心了 那个黑色贴纸 ,换个主板,也不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太恶心了 那个黑色贴纸 ,换个主板,也不贵

嘿嘿,重在娱乐,这个板子可能就U是好的,两个ec,南桥,应该都挂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故障,说清楚点

em....就3V对地偏低啊,这板子就是这样吗?你修过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

烧也就0.1~0.2啊,根本摸不出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