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la-c282p 掉电 新发现

楼主(2020-06-11):
联想y50c  开机显示3秒就掉电 看了论坛关于此机掉电的通病  刷BIOS  换电容  排查温度也不高   都没有解决 。  没有找到图纸打算放弃还给客户的时候 灵光一闪  拆掉温控试试。  上电开机几十分钟不掉了

网友:
发现新大陆,收下

网友A:
没有图纸,温控在哪里找到的?图上标识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图纸,温控在哪里找到的?图上标识下

一般温控都在CPU 附近 8脚芯片  图上 u1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温控都在CPU 附近 8脚芯片  图上 u17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温控拆了 没有隐患吧

网友:
拆了,不受温度控制了,稳定吗?楼主

网友:
掉电一般都是bios和温控的问题多,谢谢分享

网友:
早多长时间了前面已经有人这样解决了的,

网友:
灵光一闪给你赚了一波,掉电可不仅仅温控和BIOS哦

网友:
又是新发现

网友:
不更换相关原件吗,直接拆了就没有温控保护了

网友:
下次碰到可以试试。。

网友(2020-08-21):
楼主英明。。。。。一台一模一样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解决

网友:
灵光一闪  拆掉温控试试 方法不错

网友:
还以为是PU702呢

网友:
好方法 拆掉试了半个小时暂时没掉

网友(2020-10-05):
我的也是几秒掉电,拆掉U17后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