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有没有主板上插10个显卡,跑老化的软件,求一个

楼主(2020-06-11):
各位大神,有没有主板上插10个显卡,跑老化的软件,求一个,

具体就是,一块主板有十个PCIE口插了10张显卡,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把这十张显卡都一起老化测试的,拜托各位

网友A:
昂达有一个妖板我看是可以的,应该是用来挖矿的

网友B:
矿卡对矿板,2000w长城电源开起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矿卡对矿板,2000w长城电源开起来

只有挖矿的软件能跑吗,有其他的软件跑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昂达有一个妖板我看是可以的,应该是用来挖矿的

有没有软件跑10张显卡

网友:
显卡显存维修软件ma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