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_OC#开机就被拉低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6-11):
接上帖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42381-1-1.html
主板是V星ZH77A-G43 MS-7758 V1.3
以为是排阻的问题,兴冲冲的订了0402 8p4r 10kΩ的排阻,换上之后傻眼了,电压还是过不了电阻,换了几个排阻仍然是这样
仔细测量发现接上电源不开机的时候电压是能过来的,但是一开机电阻另一端的电压就成0了,两端飞线电压就不会被拉低,请问这是什么毛病?

一直用飞线会有不好的地方吗?

如果直接把排阻换成0Ω的可不可以?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情况 和我的一样吗  我直接拆了 用细铜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的情况 和我的一样吗  我直接拆了 用细铜线

排阻还比较讨厌,我本来打算用四个0402电阻,结果发现不太好焊。。。只好先飞线连上了

网友B:
排阻后面的电路是啥样的,电阻后级没电压。无非考虑的是1后级电路短路、2后级开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排阻后面的电路是啥样的,电阻后级没电压。无非考虑的是1后级电路短路、2后级开路。

电阻后通到桥,也通到up7536第6脚的,没这个信号背板的usb3.0没法用啊。用万用表测两点也是通的,不懂的是为什么不开机的话电压能过去,一开机电压就被拉低了,飞线过去电压又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电阻后通到桥,也通到up7536第6脚的,没这个信号背板的usb3.0没法用啊。用万用表测两点也是通的,不懂的是为什么不开机的话电压能过去,一开机电压就被拉低了,飞线过去电压又有了

不开机正常,开机后电压拉低。考虑短路,跑线看看有没有被磕碰过、脏异物(如果有其它原件的话在线)。或者和其它需要跳变的线路串线短路啦。最后考虑桥的问题吧。

网友D:
这线飞的太粗太长,电阻太大了,本身就是小电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线飞的太粗太长,电阻太大了,本身就是小电流的

直接用0Ω的电阻补上不知道可不可行

网友:
阻后面的电路是啥样的,电阻后级没电压。无非考虑的是1后级电路短路、2后级开路。

网友E:
测阻值正常的话,就直接一坨焊锡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测阻值正常的话,就直接一坨焊锡搞定

阻值跟其他oc#都是一样的,整个排阻换成0Ω的排阻有问题吗?会不会电流太大?

网友:
直接用0Ω的电阻补上不知道可不可行

网友F:
非电阻原因 ,换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非电阻原因 ,换桥

我还是继续飞线好了

网友G:
有可能桥问题,如果直连好像Cpu会被锁频在800,我一片微行Z170就是这样

网友H:
这样后面一短路,桥可能就烧了

网友I:
不开机3.3V电压正常,开机后电压被拉低为0,从UP7536内部结构看,是UP7536后级过流或芯片本身故障造成OC#拉低为0,查UP7536后级或更换芯片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可能桥问题,如果直连好像Cpu会被锁频在800,我一片微行Z170就是这样

这倒没有,频率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样后面一短路,桥可能就烧了

好吧,那我买几个7536换换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开机3.3V电压正常,开机后电压被拉低为0,从UP7536内部结构看,是UP7536后级过流或芯片本身故障造成OC#拉 ...

行,我买几个7536换上看看,谢谢了

网友J:
一坨锡,也比飞线好看和牢固吧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一坨锡,也比飞线好看和牢固吧

用细小的漆包线,刚好包在电阻外边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用细小的漆包线,刚好包在电阻外边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

没有那好手艺啊大佬,我是业余的

网友:
连到桥也没断线基本确定桥短路了,打个阻值看看,能开机的话正常用的话可以不换桥,查一下主板桥的定义,看看usb3.0的这个信号有没有空的没用上,从那边测试点飞线借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