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机械硬盘]
ST 500G 坏道多没工具的恢复办法

楼主(2020-06-11):
昨天一个电脑公司的拿了一个ST500G的硬盘,MRT前几天刚好到期还没去续费 ,最近没什么单子准备过段时间在去续费。刚开始客户还说要开盘,把我吓的还以为又要去续费MRT了呢,后来拿到硬盘接到电脑检测一下,听声音正常,接上SATA数据线电脑能识别到到硬盘,只是没看到分区 ,打开DG、WINHEX都卡死,估计坏道太多了,没工具还不好弄,先用MHDD清空一下MBR,然后进系统下看看会不会卡,结果还是一样,也是会卡住,没办法只有去找一下失传以后的MTL(Media Tools Professional),找一台电脑接上故障盘跟装数据的盘,开机自检卡死,没办法只有在找一个500G的好盘了,在自检过后,把硬盘拆下来换成故障盘,打开MTL去镜像,中间虽然有些地方卡了,手工跳过了一些扇区让他继续镜像。还好最后镜像完成。这个软件镜像的速度不是太快,要有点耐心哦。

网友A:
你好,老哥。我这有个500的硬盘,bios认不出来,mhdd热插拔能识别,扫描发现硬盘前1%全部是坏道。用你这个办法行吗?手头没500的硬盘了,要是可以尝试,我打算去买一块500的,就当学习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老哥。我这有个500的硬盘,bios认不出来,mhdd热插拔能识别,扫描发现硬盘前1%全部是坏道。用你这个 ...

可以,你要硬盘还是要数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你要硬盘还是要数据

要数据,提取完了硬盘就可以拆了炼铝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数据,提取完了硬盘就可以拆了炼铝了

后面的有没有检查坏道多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数据,提取完了硬盘就可以拆了炼铝了

你加我QQ 2221825  或者微信zhujingde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