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苹果换屏碰到客户反映有色差,不知道有谁碰到过,怎么解决的

楼主(2020-06-11):
上周给两个苹果换屏,都是屏破了

一台是A1707的机器,直接订了组装的屏总成,换好给客人,用了两天,反映说有偏色

一台是19年的A2141,将上半身发给别人换了,客人也是反映有色差。

与供应商联系,说是屏上程序原因,只有换原厂的售后屏才能保证一样。

又有人说是每台机器装配好后,刷一遍程序,所以若要换屏后与原屏一样的色彩,得将原坏上的程序读出来刷到新屏上。

不知大伙有没有碰到过这类情况,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

网友A:
换单屏百分百缺颜色!!要换上部分一套

网友:
笔记本的话都不敢换屏,直接换上半部分总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单屏百分百缺颜色!!要换上部分一套

不是缺色,是偏色,只有原使用者或专业做设计的感受更明显些,普通用户感受并不明显。

网友:
不是缺色,是偏色,只有原使用者或专业做设计的感受更明显些,普通用户感受并不明显。

网友:
是对的,就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单屏百分百缺颜色!!要换上部分一套

人家换的就是一套啊

网友:
应该是这几个客户对屏幕的色彩要求高吧,

网友:
应该只有苹果售后官方渠道的配件或拆机的总成,颜色才和之前的一样。
淘宝上的一般是第三方的屏,色彩效果达不到原先的。非专业人士不仔细看不出来。
第三方的屏有时两三个月就会出问题,返修率比较高。
当然也有不少2018之后的AIR ,PRO正常使用屏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这种作图的客户最好是直接换整个总成.

网友:
如果屏没有问题。看来,这要把原厂程序写入新屏
如果屏有问题,怎么折腾也是抓瞎

网友:
那就只有找坏屏的程序装上去试才知道 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