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乐S2110,提示感光鼓到寿命,可以虚假清零么?

楼主(2020-06-11):
施乐S2110,提示感光鼓到寿命。感光鼓指示灯亮起,屏幕跳J-7报错。
应该是更换一根鼓芯就可以了,。
但是看打印效果,很好。字迹清晰。

查网上更换感光鼓步骤如下:
施乐复印机更换感光鼓硒鼓初始化清零设置:
将复印机正常开机,等待正常启动
长按4秒0不要松开,然后按启动按键
提示输入密码6789
再按启动键输入 - , 输入950-807
按启动键1次显示cla,再按启动键显示end(相当于按两次启动键)
关机重启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问题来了:可否直接执行一下上面的步骤
虚假清零一次,对机器执行一次欺骗?
这样搞,会不会对机器其他部件,有什么损害?

网友:
打印机提示到寿命都是说明计数器到了。能接受现在的打印效果的话可以虚假清零

网友A:
试试看嘛,又不会搞坏 的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看嘛,又不会搞坏 的········

怕一不小心,把激光器或者定影整坏了。

网友:
试试看嘛,又不会搞坏

网友B:
都是这么干的,就像喷墨机废墨垫清零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是这么干的,就像喷墨机废墨垫清零一样

以前没这么搞过。第一次接触施乐的机器。谢谢。

网友C:
按照步骤实施,可以清零,把其符号消除,谢谢大神指点

网友(2020-07-16):
引用 网友C:
按照步骤实施,可以清零,把其符号消除,谢谢大神指点

是的。我也做了一次清零诈骗。现在打印机工作很正常。

网友D:
我这里经销商代理的产品,出现这种的,都是换全新,然后消代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这里经销商代理的产品,出现这种的,都是换全新,然后消代码,

这个厂家设计有点保守。
到期后,再打一个循环周期,问题不大。
这个清零后,已经又打了快2万页了
目前还算正常。

网友:
可以清零,,,,,,,

网友(2021-01-09):
顺便清清废粉感觉没什么大问题

网友(2021-02-09):
大力支持原创

网友(2021-03-13):
是的,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,大力支持原创。

网友(2021-05-14):
感谢楼主的发贴,不过刚看了楼主这机器加粉的贴子,这机器不建议加粉,
原装粉也不算贵,用原装耗材比较省心,

网友:
这机子清零可以,但用到一定量后还是换了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