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5L通电第一次可开机关机后不触发

楼主(2020-06-11):
华硕K455L通电第一次可开机关机后不触发,板号:X455LJ 3.1  关机后待机电流0.020偏高,可触发电流0.006,拔插下电源又可以触发.哪个师傅有修过这种故障,EC  换过,BIOS刷过

网友:
是不是关机时没关完,按时序反着查看看lo

网友:
仔细观察,待机电路有问题吧

网友A:
谁帮我看一下X455LJ的EC第66脚下面1厘米处有个8脚的四方小芯片是什么型号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谁帮我看一下X455LJ的EC第66脚下面1厘米处有个8脚的四方小芯片是什么型号?谢谢

上面标2C8

网友:
还是从待机高入手

网友:
查一下不开机的时候的待机情况还有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