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wifi下,下载看片之类的都

楼主(2020-06-11):
同一wifi下,下载看片之类的都正常,单单微信传文件图片传不了…为什么???路由器是睿易的千兆poe.路由器,外加三个ap面板,电脑可能有二十多台。而猫上连接着监控交换机一个(八个头),一个华为路由器,和这个睿易。请问大佬,微信传不了文件,大概是什么情况???

网友:
要是我,我会这样改:1.光猫改桥接模式,用路由器拨号。2.路由器划2个vlan,把其中的一个vlan绑定端口给监控用,另一个vlan绑定到AP,做上网用。3.华为那个路由器,也是连到锐捷的路由器下。你可以试试,看能解决问题不?

网友:
应该是AP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