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7刷机能过反复重启

楼主(2020-06-11):
一台苹果7到手恢复模式,刷机报-1.测基带电源周边阻值正常,更换基带电源后刷机能过不出第二遍进度条,反复重启。求大神指点。另外s1不出电压

网友:
描述不够清楚,尽可能提供故障信息。给你一些具体思路,检查L1801是否断路虚焊,重点检测音频3101,尤其故障通病点C12,F12,H12,J12掉点或虚焊。再测u3602阻值。I2C3总线不用管,上拉电阻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