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970A-DS3 上电不跑码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06-11):
技嘉GA-970A-DS3主板
故障现象:上电不跑码。
经反复检查测试,发现电池拆开放电后装回能开机,只要开机后可正常使用;
初步分析主板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,和电池相关的无非就是RTC电路,于是重点检查RTC相关电路。

检查RTC相关的外围电路,没有发现明显问题,32.768K 晶体PX1没有工作。

拆开南桥散热片检查,发现RTC电容有生铜绿,有经微漏电,拉低RTCVDD电压,直接拆除,测量晶体还是没有起振,怀疑PX1损坏,更换一个后测试,波形正常了。

上电试机,顺利跑码亮机。

AMD集成CPU和南桥上的电容容易出问题,基本成为AMD平台的必检查项目了。

网友:
好耶,晶振不起震怎么能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