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150 PRO GAMING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维修

楼主(2020-06-11):
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台机,华硕B150 PRO GAMING主板,开机提示USB错误15秒后自动关机,应该是USB保护,网上找了下实际信号名称为USB OC#,因此主板无图纸,盲修加跑线路大概摸清楚点位,客户催得紧没拍实图,维修过程发上来给大家以后参考以免走弯路。
这板总共4路USB,板载2路前置2路,供电连接保险后,直接连接一个472电阻,472电阻靠保险一端为5V,另一端连南桥旁边的2R2排阻分压,电压为3.3V,如果472到2R2排阻断线则电阻两端都为5V,我修的这块就是前置3.0端口472至2R2中间断线,导致472两端都为5V引起的故障,最后飞线解决,手画的草图,大家将就看看。

网友:
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大师,赞一个

网友:
华硕排阻是广大维修人员的福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