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翘硬盘各位大佬是用直风风枪还是旋风风枪?

楼主(2020-06-11):
我一直用直风风枪,鼎科850A,一般都是350度风速3左右扩容这么多次,上次居然翻车了,爆了一次u

想了解一下各位大佬的经验

网友:
都可以,根据自己风枪的实际效果来,但是要快速取下,我是400度,风力最大,做好隔热散热保护措施

网友:
要是想新买的话,就用旋转风的吧

网友:
861D 500°C

网友:
这个风枪有点过时了,看下快克的2008,861D这些新款的,我就准备入手个……

网友:
CPU 硬盘 WIFI这些大的芯片建议用旋风枪

网友:
什么风枪都可以,熟能生巧。

网友A:
我风枪用了8年了   该换了

网友:
气泵的好还是风扇的好

网友:
熟能生巧 只能这么说  旋风的好点

网友:
什么枪不是问题 只要热风 都会下来

网友:
旋风吧,我技术不过关,直风我吹死过两块硬盘,有块还能读到数据,装上就是不能用,另外一块彻底凉了

网友:
两种我都有,直风温高时要快转,不然热不均匀易损,旋风没有这问题,实际情况看个人

网友:
搞手机一般用旋转风枪就是没有气泵的。透焊孔还是气泵的好一点。

网友:
这个讲究技巧  直风也可以  但是加热要均匀  温度要合适  一般都加热都有一定时间的限制  假如感觉时间长还拿不下  就是温度偏低了  不能长时间加热  很容易爆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风枪用了8年了   该换了

啥风枪能用那么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