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8无触摸 ,怎么检查是不是指纹座子的原因?

楼主(2020-06-11):
遇到一个苹果八,没触摸的,我换了,指纹座子,能触摸了,这次发现有些时候,触摸会失灵,要锁定一下屏幕,再打开才可以,换了屏幕也不行。
  然后我又拆开,又换了,指纹座子  屏幕显示触摸座子,3dtouch供电芯片  现在又变成完全没触摸了!座子组织都正常  难受呀(;_;)

网友:
新人, 来学技术

网友A:
可能存在板层断线问题,测一下接口座子的阻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存在板层断线问题,测一下接口座子的阻值。

阻值都正常  组装屏能触摸

网友B:
别急,静下心情一步一步排查。修这种故障相对容易,排除了屏幕,首先重点查J5700显示触摸座,查供电脚第9脚1.8v,第11脚5.1v,直接测电压。如果不正常查看相关联的电阻电感是否虚焊。也要认真测spi总线ap到touch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如果座子电压阻值都正常,就用风枪150度稍微加热一会座子附近看看有没有触摸,如果有了就是板层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急,静下心情一步一步排查。修这种故障相对容易,排除了屏幕,首先重点查J5700显示触摸座,查供电脚第9脚1.8v,第11脚5.1v,直接测电压。如果不正常查看相关联的电阻电感是否虚焊。也要认真测spi总线ap到touch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如果座子电压阻值都正常,就用风枪150度稍微加热一会座子附近看看有没有触摸,如果有了就是板层问题

现在我换组装屏可以触摸

网友:
是不是H3-K5的板底

网友:
还是指纹座问题,换过国产屏幕的8主板用原装屏幕触摸失灵

网友:
显示座子是不是也和7不通用?

网友:
手机是英特尔板的  会不会不通用?

网友:
8代的屏也分版本

网友:
昨天今天遇见了两台装原屏触摸不了 组屏可以   换了座子就好

网友:
会不会是板层的问题

网友:
你是不是换了7的座子,不行的

网友:
屏幕版本排除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