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小白,求问这张台式主板上电时

楼主(2020-06-11):
新手小白,求问这张台式主板上电时序图,前面的英文,各代表什么意思? #看懂图纸#  #主板维修#

网友A:
哥!哪有这么问的,图上那么多的信号,找重点记忆呗,要用时序再看,触发顺序,供电顺序,时钟顺序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!哪有这么问的,图上那么多的信号,找重点记忆呗,要用时序再看,触发顺序,供电顺序,时钟顺序等

求问,可不可以理解成蓝色为复位时序,黑色为供电时序,橙色为时钟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