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HONE6S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20-06-11):
IPHONE6S给小儿子扔水里了不开机,接稳压器,电压打到3.7按开机键没有电流反映,应该怎么捡查,求大神指点!!!

网友A:
哪里进水干哪里    你慢慢测公共点电压 开机键电压等有无。不是专业的就不要瞎搞了。

网友:
测一下电池供电和主供电的阻值,看下有没短路

网友:
单板加电看电流多少,有没有短路漏电,仔细查看主板上腐蚀的水印痕迹,先不要急着擦洗,切记!记住位置清洗并且替换被腐蚀的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里进水干哪里    你慢慢测公共点电压 开机键电压等有无。不是专业的就不要瞎搞了。

谢谢,我也是真在学习当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