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什么情况下时钟晶振才会坏。我碰到几台了。加焊时钟晶 ...
在什么情况下时钟晶振才会坏。我碰到几台了。加焊时钟晶振就能开机。凉下来又不行。

楼主(2020-06-12):
在什么情况下时钟晶振才会坏。我碰到几台了。加焊时钟晶振芯片就能开机。凉下来又不行。电流跑到0.11感觉是桥问题。晶振芯片是独立的华硕新款机子。和cpu离的远,反正加焊就能开机正常用。碰到一台联想g50-80也是这样。这个是晶振挂桥上的。触发亮指示灯,加焊晶振就能开机。感觉这种机子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。
华硕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,是不是确定是晶振。加热如果用的是风枪,也不能保证加热的就是晶振。

网友:
换一个看看,如果还是需要加焊就是板层问题

网友:
想过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没有呢????

网友:
4楼说的不是也没道理,加热后周边的电容或电阻会发生变化的,不行换下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其它元器件的问题 加焊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不良,一加热,内部时钟电路复位,造成的假像

网友:
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需要仔细找一下原因,有意义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模块的问题

网友:
桥 晶振 电容 电阻都遇到过非统货维修小元件很难确定,索尼MBX 269板子一个晶振问题搞了几天还换一大堆东西。

网友:
晶振电容电阻都换过,晶振芯片也换过。板载cpu桥的。不稳定客户叫不搞了。现在新款板真不好修,心累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