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2018 刷机报4013

楼主(2020-06-12):
无限重启刷机报4013,看心情,断开电池,放几天,开机,进系统一切正常,只要不关机,关机就开不了,无限重启,换个硬盘刷机报4014,原来硬盘装回4013,求大神指点指点

网友A:
cpu虚焊导致I2C线路数据传输不稳定,单板加电用力按压CPU看电流能开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虚焊导致I2C线路数据传输不稳定,单板加电用力按压CPU看电流能开机吗?

试过,按了,也还是重启

网友:
测量下电池电压。。。。打下焊盘值

网友B:
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,答案是,换u2

网友(2020-08-23):
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你这个到最后修好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,答案是,换u2

换u2 好用吗

网友:
我遇到过,换了A10 cpu好了。
1893。18款ip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