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6x插卡不显信号就显示一个中

楼主(2020-06-12):
小米6x插卡不显信号就显示一个中国联通。
大佬 求助

网友A:
中频  功放  查查

网友B:
我这有一台同故障,可能通病

网友C:
我这里也有个,一样的问题

网友(2020-08-01)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也有个,一样的问题

这个会不会是基带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频  功放  查查

好的   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有一台同故障,可能通病

重摔卡重启维修后开机了就成这样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,明天查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