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60E找不到显卡,请老司机指导

楼主(2020-06-12):
自用的一台神舟K660E 配置是i5-4200m+gt860m,突然找不到显卡,风扇也莫名其妙周期性狂转(电脑开机,不插硬盘,没进系统也这样)。拆机用手摸了下发现CPU供电mos管 、电感都很烫,用万用表戳了下,发现CPU供电电感电压1.76V。再戳了下显卡供电电感,发现电压0V,边上的MOS管一端19V,另一端0V。没刷过BIOS,EC、南桥也没动过,想问下各位老司机,解题思路,是南桥挂了吗?

网友:
你想的太多了吧 纯业余 你在论坛里问下你就能自己修了?????你真天真。。。。老实找修笔记本的地方修吧  这钱你省不了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的修,供电问题没搞好就烧主板了

网友:
可以自己修,扩大故障了在送过来,好收钱

网友:
显卡估计空焊了,植球重装一下吧!

网友:
万用表哪里来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司机的意见建议,已经有拆机卖零件的觉悟了 ,周末要去活马当死马医,不行就趁618来个新的,这机器实在太笨重了,报废就换个新的

网友:
兄弟似乎有点业余,还是送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