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e20pro隔一段时间会花屏

楼主(2020-06-12):
摔了被修过之后,手电筒被修的不亮了,屏了隔个一二天会时不时的花屏,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,请教下大神,这是啥原因,是屏的问题,还是主板哪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屏幕排线重扣过了,排除接触不良。

网友A:
屏线接触不良  在个有没有换过屏啊 要是国产屏也爱出现这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接触不良  在个有没有换过屏啊 要是国产屏也爱出现这问题

换过屏,换屏之后一个月都没啥问题,突然一次花屏后死机了就开不开机了,寄回去修了一次后,回来就隔两天会花屏一会儿就正常了

网友B:
摔后主板问题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摔后主板问题大

原主板已经废了,换的板,移的字库和CPU过去的,原来我是6+128G的版本,他给我换的板是8G内存的版本,8G的是带屏下指纹的,现在的屏是不带指纹的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不兼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主板已经废了,换的板,移的字库和CPU过去的,原来我是6+128G的版本,他给我换的板是8G内存的版本,8G的是带屏下指纹的,现在的屏是不带指纹的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不兼容的。

可能有影响,屏幕版本不对,主板没处理干净也会引起花屏

网友:
明显cpu没焊好

网友:
屏幕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高手,这活也干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