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6s WiFi损坏导致温度高报警维修

楼主(2020-06-12):
  接修一台iPhone 6s手机,客户纸条描述故障为稍微用一下就报警,充电时一直会提示。

  拆开尾插螺丝稍微用了一下确实有提示,掀开屏幕用手摸主板,发现主板上半部分非常烫,上部一般多为WiFi损坏,重新唤醒试一下WiFi打开WiFi之后搜索信号,可以连上WiFi但是马上就提示温度过高。

  关闭WiFi测试了好大一会没有再提示,基本确定故障为WiFi部分,拆开主板,对WiFi芯片熏松香。插可调电源开机,触发瞬间WiFi模块右下角上的松香马上就融化了,确定WiFi模块内部损坏,不是客户描述的充电电路故障。

  6s开始WiFi地址都是绑定在硬盘里面的,更换WiFi模块,必须先把硬盘拆了解绑WiFi地址。先拆掉WiFi,然后拆除硬盘芯片,用PCIE硬盘修复仪对硬盘进行WiFi解绑操作,然后重装硬盘,找个好的WiFi模块装回机器。开机WiFi自动连接成功,故障到此修复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每日一学!谢谢分享!

网友:
谢谢老师分享维修案例!

网友:
很羡慕修手机主板的同行,我修手机主板手抖。

网友:
换下硬件试试 可能是不兼容?换个旧版本的bios试试呢

网友A:
岁数大了怕是学不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岁数大了怕是学不会了

我40了,也在学,你应该没有比我老吧

网友:
 6s开始WiFi地址都是绑定在硬盘里面的,更换WiFi模块,必须先把硬盘拆了解绑WiFi地址。先拆掉WiFi,然后拆除硬盘芯片,用PCIE硬盘修复仪对硬盘进行WiFi解绑操作,然后重装硬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