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k650d-d3待机改芯片桥坏导致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06-12):
  机器型号:神州战神k650d-d3

  主板板号:6-71-w65sod02

  故障现象:待机偏高 和待机修好后0.33反复掉电重启。

维修过程:
  拆机一看上家修过待机部分  旁边的pu4没有了,首先PU4  P2808B0。

  是参与开机和待机的 手上没有就用简单的方法短接2-8,3-6,就可以了(p2808b0这个芯片用在神舟或其他准系统上,千万不要花钱买芯片,因为都是坏的,论坛上有改电路方法,比较复杂,我来说说我的方法,简单有效。

  此芯片8个脚,短接2-8,3-6,就可以了,如果3脚到开关之间还有比较大的电阻,请把它换成0欧姆的,不然就会电源能开电池不开(借鉴))。

  然后再拆掉待机芯片 测量线性17脚5V短路 16脚19V供电烧糊 飞线处理完好待机部分芯片是UP6182B (UP6182B可用51125代换)  通电 待机3.3V出来了 此机触发才出5V  没想到触发电流上到0.33掉下来反复重启  掉电下来待机3.3V正常 看来待机没问题 电流上去瞬间测量板上有 内存电压V_VDDQ_DIMM有1.05V有1.5V 没显卡 CPU供电 先从显卡电压下手 发现显卡有个3.3V没电压由U49转换过来。

  开启电压来自 Q86 G级要为低电平  而他有问题是3.3V。

  所以导致显卡没有发出开启U49和U48 转换电压。

  而q86这个低电dGPU_PWR_EN#由南桥发出 此时开始怀疑南桥出问题了 首先刷BIOS故障依旧 查南桥条件EC发出的pm_ PCH_DPWROK瞬间会有 南桥发出SLP_S3#  SLP_S4# 瞬间3.3V   ,SLP_A#  2.7V  rtc 正常 晶振没装  也没发出复位 于是就先换个桥上去亮机 可是不到10秒钟风扇狂转 滴滴报警再过10秒钟掉电再开还是报警掉电  想到之前刷过BIOS还有有备份下来 再刷回去 一切正常不会掉电  此机修复。

  附亮机图:

想学笔记本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2808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桥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这个机器通病一大堆  基本上都好搞

网友:
这个机器确实通病多,蓝天用料估计差一些

网友:
非常详细,感谢

网友:
楼主意思这个芯片买来的基本都是坏的

网友:
买过18元的2808都是坏了的

网友:
神州的本子质量还需提高啊

网友:
PU4为什么买的都是坏的

网友:
怎么换桥不用改ME,就可以了呢!

网友:
思路清晰,多谢分享,神舟的这板子确实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