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2-c012 板号dan97bmb6e0 rev:e

楼主(2020-06-12):
hp22-c012 一体机      板号dan97bmb6e0   rev:e       请问下这款一体机开机要检测屏幕的吗         接屏幕供电 触发0.8掉电   不接屏幕供电   0.03触发不上电       客户比较急 直接让换主板   订了块主板   不接屏幕供电也是不上电 ,接了 屏供电 触发0.22

网友:
我有一个hp 一体机 也是不插屏的led供电线 开机灯一直闪几次   不触发  插了 可以触发 只有1个cpu供电不出  售后屏上面打个叉   机子没过保 说动主板了 不保修

网友A:
我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引起的插电就闪开机灯   现在新机子搞的少了 也奇葩了  希望论坛多发些 新机问题 大家跟迅维走的更远一些

网友(2020-08-06):
引用 网友A:
我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引起的插电就闪开机灯   现在新机子搞的少了 也奇葩了  希望论坛多发些 新机问题 大家 ...

这个机器不接屏幕的LED灯带供电会掉电  我上次喷到一个这个机器  后面订了一个主板回来 测试的时候忘记接LED灯带排线  掉点了  后来问卖家,卖家说测试好的机器拆下来的主板 发货前测试过来,后面才知道是忘记接线了。  估计是电路到检测不到LED造成LED升压板保护了    主板认为电流过大保护掉电   因为客户急后面没去测量分析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