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投影仪 VPL-EX245维修

楼主(2020-06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实际上是里面的一根线插头脱落了,插上后开机还不行,但前面板的指示灯显示和原来的显示不一样了,原来是一个红灯闪,现在是两个红灯闪,后来发现是指示灯下面的白片是覆盖物检测装置,防止覆盖着东西开机烧机,把投影机摆正前方无遮挡后可以正常开机,指示一小会儿就出现图像从中间开始发红、变暗,然后彻底无图像,样子就像液晶屏烧毁似的,检查了一下底下有专门给液晶屏散热的风扇,但是风扇外的塑料盖没有盖上,不能形成良好的散热通路,装好塑料盖后重新开机就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:
没有圈出来 看着有点懵

网友:
就是这跟线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43107-1-1.html

网友A:
这线是灯室盖子边上的微动开关线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线是灯室盖子边上的微动开关线吧?

不是微动开关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