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70奇怪问题,公共点电压待机时偏高,开机正常

楼主(2020-06-12):
一台苹果A1370板号:820-3024-B 到手故障是不开机,经检查是充电MOS管上管击穿,导致公共点多个滤波电容短路,保险烧断,充电芯片损坏,这些故障都解决之后,机器开机正常,充电正常,功能正常,都正常,但是无意发现一个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这样设计的还是有故障,就是公共点电压在不接电池的时候电压是12.9V,而且上下管不工作,没波形,只有上管Q7073的G极有12V的电压,这就导致上管导通,适配器电压通过Q7073加到公共点,待机电压正常,这感觉电压有点高,如果开机电压就恢复正常8.5V,电感有波,如果接上电池,在待机时,充电的时候电压正常8.5V,电感有波,不从电或充满时,电感无波,电压就12.9V,还有在接上电池待机时,插入充电器的瞬间,公共点电压也12.9V,然后变为充电就正常了,但是机器测试了两天没有发现有问题,我想请问的是:是不是这样正常,我对比了其他机型,发现其他机型不这样,接不接电池待机都是8.5V,而且电感有波,如果这机型就是这样设计的,那么我们如果插入一个18.5V的充电器,那瞬间岂不是公共点会有一个17V左右的电压,公共点电容耐压是11V,虽然Q7073的G极电压小于D极电压,管子并没有完全导通,但是电压过去了啊,充电芯片换了两个故障一样,外围电路很仔细检测了,没有问题,上下管换的不是原型号,是不是和它有关系,

总结就是,在不接电池只用充电器的时候,(只是待机状态这样,开机就正常)充电芯片24脚会有一个低于适配器电压2V左右的电压加到Q7073的G极,使Q7073导通
请老师傅指导一下

网友:
没有人遇到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