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6splus 触摸不能用

楼主(2020-06-12):
本来能是 能开机 屏幕不显示 更换过U4000。能显示了   但是不能触摸,刚开机进系统能触摸 很卡。过10几秒 触摸就会失灵!测座子阻值 跟触摸有关的脚 阻值全部低100左右。。。其他跟触摸无关的脚 阻值全正常!
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请各位大神给点思路!

网友A:
通病的话,先把m1飞上线,不行换黑触摸,再不行量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病的话,先把m1飞上线,不行换黑触摸,再不行量电压

兄弟,这是6SP,不是6P。查一下3D TUCH

网友:
换一个座子   我修过几天6SP触摸不正常的

网友:
3D TUCH要影响触摸。好像可以把3D TUCH的供电断开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