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2没有wifi换了好几个

楼主(2020-06-12):
mini2没有wifi 换了好几个模块 阻值打过了 都正常 供电电压也有 晶振也换了 还是没有

有兄弟知道怎么回事吗

网友A:
关于本机有木有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于本机有木有地址

没有没有
显示不可用

网友:
还是WiFi本身问题,mini2是低温WiFi

网友:
迷你2是低温WiFi  如果拆机的WiFi一定要控制好温度!

网友:
换完先刷遍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