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x重启

楼主(2020-06-12):
X刷机ok,开机重启,分开了单上层还是这样子,求指教
刷机

网友:
能进系统不

网友:
交代问题不清楚,能不能进系统,能进系统就查看通用隐私panic full 报错记录。不能进系统先看电流,等你回复

网友:
是的,问问题要描述清楚,,别的师傅才好帮忙分析!你这图片清晰度一般,不好怎么分析!!

网友:
換原拆/原裝尾插排線 解決